一般怎么用万用表判断24V电源线和信号线

楼主(2019-05-23):
想咨询一下 ,3线(24v 有源)仪表需要接线 ,怎么用万用表区分电源线和信号信号线

以前就知道信号和负极的电压比 信号和正极的电压大 是无源信号 , 信号线和负极的电压比 信号和正极的电压小是有源信号

电压测出是24V的,是电源线 ,

信号线和电源正极或负极的电压 不会比电源24V大吧

楼主:
还想问一下 如果电源正极和 信号线接反会怎样  ,  接24v电 ,正极和信号线之间的电压, 负极和信号线之间的电压  ,不会比24V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