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中的输出模块QY41P烧点

楼主(2019-05-23):
三菱PLC中的输出模块QY41P在工作过程中,输出模块连接的是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控制220V交流电机,在工作过程中,输出模块经常烧点,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启停是不是很频繁?可以换一个带反向二极管的中间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停是不是很频繁?可以换一个带反向二极管的中间继电器

启停不是很频繁,我用的是JZX-22F(D)/4Z中间继电器,在中间继电器启动头还并了一个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启停是不是很频繁...

不行可以换固态继电器试试

网友B:
频繁烧掉肯定电流过载了,超过输出点所能承受极限,长期如此,输出点肯定容易坏,有很多情况都会出现,比如电源问题,端子接线松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繁烧掉肯定电流过载了,超过输出点所能承受极限,长期如...

如果是电流过载,固态继电器可以解决这种问题吗

楼主:
我这边用了2个开关电源,0V公用,并联了40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边用了2个开关电源,0V公用,并联了40个中间继电器

两个电源的容量一样吗

网友C:
楼主测量一下电压,多少伏,怀疑烧点的这个部位,电压比较高

楼主:
两个电源容量一样,都是500W,电压是23.6V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个电源容量一样,都是500W,电压是23.6V

楼主看了看楼主提供的Q41P,晶体管的,但是输出电流才0.1mA,但是继电器线圈需要吸合电流0.12mA。

更换继电器,更换吸合电流小的继电器。

设计选型原因。

楼主:
你可以给我推荐一款中间继电器吗

网友D:
推荐个毛!

直接施耐德中间继电器

一直没有问题,还有就是IDEC、松下、欧姆龙MY2NJ之类继电器均可以正常

不过正泰、德力西等等的确质量欠缺,不能用;

如果是正牌IDEC、松下、欧姆龙MY2NJ之类继电器,还出现模块烧损:那就是买到了假冒三菱的伪劣产品

楼主:
我用的是4开4闭的中间继电器,没有影响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推荐个毛!直接施耐德中间继电器一直没有问题,还有就是I...

简单直接

楼主:
在工作过程中,烧点的时候,该点还没有信号输出,是先烧的点,,再引起中间继电器吸合的,这个也是继电器原因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工作过程中,烧点的时候,该点还没有信号输出,是先烧的...

二极管不会是接反拉吧

网友D:
施耐德的DC24V中间继电器没有极性,你高兴怎么接都可以!!

反正我用的QH42P(32入32出)一直都是直接驱动SMC那种2.5W的电磁阀、施耐德继电器、欧姆龙继电器,目前还没有坏一块模块!!

三菱模块输出点规格标称0.1A,实际驱动4.5W电磁阀也没有损坏(半导体设备,大约每小时动作120次左右),你这个频频损坏,肯定是买到了假货三菱或者该继电器质量不佳

网友G:
还个品牌继电器试试!

网友H:
你这种中间继电器线圈跟接触器没两样,建议用固态中继或可插拔的小中继

网友I:
可以尝试中间加隔离开关使用

网友J(2019-06-24):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