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串口来对plc下达指令使其动作怎么通讯?

楼主(2019-05-23):
如何通过串口 来对plc下达指令使其动作  怎么通讯?

网友A:
没看懂你这边要表达什么意思,如果是用通讯让PLC执行某个动作的话,需要通信修改plc中寄存器的值,然后比对执行PLC的动作。

网友B(2019-09-10):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这边要表达什么意思,如果是用通讯让PLC执行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