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拔出卡件后通道数据归零问题

楼主(2019-05-23):
我现在有一套系统,采用400H 下挂ET200M 的方式实现, 现在发现,只要将ET200M的卡件拔出,相应通道的IO数据就会归0,有没有办法,在卡件拔出的时候,对应IO通道的数据保持不变呢?谢谢

网友A:
楼主是带电进行拔插????

网友B:
支持热插拔的需要特殊配置吧,普通的这种肯定不行,建议具体配置咨询下西门子技术支持

网友C:
楼主想让什么数据保持不变,数字量还是模拟量..热插拔了就相当于这个模块断电了对应通道的值肯定会发生变化,除非设置模块断电保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