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S7300测试(shijuan)你敢做吗?

楼主(2019-05-23):
一、填空题(共10分,每空1分)

1.在梯形图中调用功能块时,方框上面的“???”中,应填入( )。

2.CPU检测到错误时,如果没有相应的错误处理OB,CPU将进入( )模式

3.调用( ) 时需要指定其背景数据块。

4.CPU可以同时打开( )个共享数据块和( )个背景数据块。

5.利用循环中断OB35在M3.0中设置2Hz的闪烁频率信号,则在CPU Properties/Cyclic Interrupts中设置Execution(ms)的值为 ( )ms

6.中断程序为S7-300/400 PLC的日期时间中断的是( )。

7.中断程序为S7-300/400 PLC的延时中断的是 ( )

8.中断程序为S7-300/400 PLC的循环中断的是( ) 。

9.命令(或文件)( ) 给出用户程序结构的概览以及使用的地址。

10.ET200是基于( )的分布式I/O。

二、单项选择题(共90分,每题3分)

1.MW0是位存储器中的第1个字,MW4是位存储器中的第( ) 个字。

A.1 B.2 C.3 D.4

2.WORD(字)是16位 ( ) 符号数,INT(整数)是16位 ( ) 符号数。

A.无,无 B.无,有 C. 有,无 D.有,有

3. ( ) 是MD100中最低的8位对应的字节。

A.MB100 B.MB101 C.MB102 D.MB103

4.PLC在线状态下,在变量表(VAT)窗口,单击图标( )可以每个扫描周期都刷新变量。

A.监视 B.离线 C. 强制 D.变量触发

5.图标表示( ) 。

A.可以刷新变量一次 B.可以每个扫描周期刷新变量一次

C.可以激活修改的值一次 D.每个扫描周期激活修改值

6.“S5T#5s_200ms”表示( ) 。

A.16位S5TIME型数据 B.16位TIME型数据

C.32位S5TIME型数据 D.32位TIME型数据

7.“TOD#21:23:45.12”表示( ) 。

A.16位TIME型数据 B.16位TIME-OF-DAY型数据

C.32位TIME型数据 D.32位TIME-OF-DAY型数据

8.S7系列PLC的状态字(STW)中,表示逻辑运算结果的是( )。

A. RF B.RLO C. STA D.BR

9.S7系列PLC的状态字(STW)的( )位与指令框的使能输出ENO的状态相同。

A. RF B.RLO C. OR D.BR

10.不能以位为单位存取的存储区是( )。

A.输入映像 B.输出映像 C.内部存储器 D.外设I/O区

11.通电延时定时器的SD线圈( )时开始定时,定时时间到,当前时间值为( )。

A.通电,0 B.通电,预设值TV

C.断电,0 D.断电,预设值TV

12.定时期间如果SD线圈断电,定时器的当前时间( ),线圈重新通电时,又从( )开始定时。

A.清0,预设值TV B.清0,当前值

C.保持不变,预设值TV D.保持不变,当前值

13.在加计数器的设置输入S端的( ),将PV端指定的预置值送入计数器值。

A.高电平 B.低电平 C. 上升沿 D.下降沿

14.计数器的计数值不等于0时,计数器位为( );计数值为0时,计数器位为( )。

A.0,0 B.0,1 C. 1,1 D.1,0

15.设定时器T1中的当前时间值为35s200ms,执行“LC T1”后,ACCU1中低字的值为:

A.XX01 00110101 0010 B.XXXX 0011 0101 0010

C.XX10 00110101 0010 D.XXXX XX01 0110 0000

16.关断延时型定时器SF,S端上升沿时,输出Q端为( ),断电延时时间到,输出Q端为( )。

A.0,0 B.0,1 C. 1,1 D.1,0

17.“LC T4”指令后,跟的指令可以是( )。

A. T QB6 B. T QW6 C. =Q6.0 D. A T4

18.“JNB _001”指令执行的条件是:( )。

A.RLO=0 B.RLO=1 C.BR=0 D. BR=1

19.若在MD0中存放数据“12 34 56 78H”,执行程序段“L MD0/CAD/T MD4”后,MB4中的数据会是( )。

A.12H B.34H C.56H D.78H

20.若MD20中存放数据为-100.5,执行程序段“L MD20/RND+/T MD24”后,MD24中的数据变为。

A.-101 B.+101 C.-100 D.+100

21.用户程序提供一些通用的指令块,以便控制一类或相同的部件,通用指令块提供的参数说明各部件的控制差异。这种编程方法称为( )。

A.线性编程 B.分部式编程 C.模块化编程 D.结构化编程

22.若在组织块OB1中需调用FB1,在FB1中又需调用FC1。则它们的编程先后顺序为:( )。

A.OB1,FB1,FC1 B.FC1,FB1,OB1 C.OB1,FC1,FB1 D. FB1,FC1,OB1

23.( )是系统功能。

A.FC10 B.FB20 C. SFC30 D.SFB40

24.( )是功能块。

A.FC10 B.FB20 C. SFC30 D.SFB40

25.STEP 7的标准版配置了哪3种基本的编程语言。

A.STL、FBD、LAD B.SFC、LAD、STL

C.STL、LAD、Graph D.CFC、LAD、STL

26.S7 Program对象包含源文件(Source)、块(Blocks)和( )。

A.数据包(System data) B.站(Station)

C.变量表(VAT) D.符号表(Symbols)

27.如果没有中断,CPU循环执行( )。

A. OB1 B.OB100 C. OB82 D.OB35

28.用户生成的变量表(VAT)存放在( )。

A.项目文件夹中 B.站下 C.程序文件夹中 D.块对象中

29.生成程序时,自动生成的块是( )。

A.OB100 B.OB1 C.FC1 D. FB1

30.在梯形图中调用功能块时,方框内是功能块的( ),方框外是对应的( )。

A.形参,形参 B.实参,实参 C.形参,实参 D.实参、形参

//答案//

填空题

1、功能块的符号名

2、停止

3、SFB和FB

4、多个,1

5、2000

6、OB10~17

7、OB20~23

8、OB35

9、VAT

10、PROFIBUS-DP

选择题

1-5 CBDDA

6-10 ADBDD

11-15 ACCDA

16-20 DBADC

21-25 CBCAA

26-30 DADBC

想工控无忧就找工控无忧

(内容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