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在什么情况下不发送cycleon信号

楼主(2019-05-23):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设置了 Cycle On 当作机器人的工作中信号发给PLC  , 那么机器人一直上电 是不是一直有这信号,plc 无法在传送信号给机器人,

各位大佬 ,  如何才能用别的方法 做个机器人工作中

网友A(2019-07-22):
你指的工作中是指机器人在执行作业,比如码垛、喷涂多吧?那你可以新建一个信号,在机器人主程序调用作业程序的前一行打开该信号,作业完成再关闭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