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plc读取电磁流量计通讯,求助

楼主(2019-05-23):
需要读取电磁流量计的累计流量值

正向累积数值整数部分  2008

正向累积浮点数表示1284

还有一个清零指令写 ,地址厂家给我说是 1800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发送的数据类型和实际功能码不匹配,最好用串口软件发送一下数据,看看是不是正常采集,如果是,就考虑PLC发送到数据格式或者数据是不是和表格中有所不同。

网友B:
有技术问题,可以打我们的技术热线或者加qq

网友B:
0591-87868869或者8000088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发送的数据类型和实际功能码不匹配,最好用串口...

今天特意去买了一个232转485串口读的数据,联系了流量计厂家,现在plc能读取数据了, 读取整数是对的,小数不对,浮点数根本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