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sto两位三通阀如何接电控制

楼主(2019-05-23):
festo两位三通电磁阀 工作电压24V DC,请问如何接电控制呀,求有经验的大神指点一下哈,谢谢

网友A:
看着实物感觉是双电控电磁阀,不知道楼主是不是中封式,如果是,就可以实现气缸暂停功能。但是不管是中封还是中泄,两端电磁阀不能同时得电。每次只能单边得电,如果不知道怎么控制,直接上气源,电磁阀通电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接上电源,具体的去尝试,记录他的动作方式,然后你就明白了,但是记着电压的要求

网友C:
这是双线圈的 接上工作电压  通电试试

网友D:
电磁阀是一进二出,电磁阀是双电控,一个得电,另外一个必须失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磁阀是一进二出,电磁阀是双电控,一个得电,另外一个必...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着实物感觉是双电控电磁阀,不知道楼主是不是中封式,如果是,就可以实现气缸暂停功能。但是不管是中封还是中泄,两端电磁阀不能同时得电。每次只能单边得电,如果不知道怎么控制,直接上气源,电磁阀通电试试就知道了

通电试一下看看吧!这东西都是成熟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实物感觉是双电控电磁阀,不知道楼主是不是中封式,如...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阀是一进二出,电磁阀是双电控,一个得电,另外一个必...

网友G:
两个线圈做互锁,两边线圈单独控制就行了

网友H(2019-06-24):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I:
所谓二位三通,就是阀体两个位置腔没有中间位,可控气口有三个,一进二出。在两个电磁线圈不通电的情况下为自由位,当一边通电一边的出气口通气,而另一边放气泄压。所以此两位三通不容许两边同时得电而失控,如果用的是直流电磁线圈得电后电磁阀是失控的,而交流电电磁线圈对不起直接烧毁。所以电磁阀得电控制必须互锁,不致失去控制而损坏电磁阀。典型的使用气缸进出控制,而没有气缸移动时中间停止位控制,一边通气后到达顶端位后停止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