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图,组态王线性转换PH值求助

楼主(2019-05-23):
求赐教西门子300PLC,直接读取PH值  然后通过组态王线型设置显示出正常PH值而不是

32767那些数字,怎么设置,就是不通过PLC变换成实数,只通过组态王转换,想偷懒。

网友A:
又偷懒功夫都转换完了

网友B:
最好是通过PLC转换比较好,因为PLC扫描周期相对来说比较短,转换出来的数据实时性更好,而上位机的话,根据数据量多少,有时候刷新数据时间也比较长,而且数据在转换过程中需要转换的(消除计算带来的误差),所以综合考虑,最好在PLC中进行划算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通过PLC转换比较好,因为PLC扫描周期相对来说...

那么怎么转换呢 求指教,萌新

网友D(2019-10-12):
最小值0,最大值14,最小原始值0,最大原始值32767,变量类型可能得用实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