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驱动器生产技术资料

楼主(2019-05-23):
支持 MODBUS 通讯协议,采用 RS-232\RS-485 通讯接口,配合上位机可实现多台伺服驱动器联网运行。

提供了刚性表设置,惯量辨识及振动抑制功能,使伺服驱动器简单易用。

配合包括小惯量,中惯量 20 位增量式编码器的高响应伺服电机,运行安静平稳。

高分辨率编码器 采用分辨率为 1048576P/r 的高性能编码器。

电子齿轮 可将输入脉冲减小或放大 0.001× 编码器分辨率 ~4000× 编码器分辨率。

适用于半导体制造设备,贴片机,印刷电路板打孔机,搬运机械,食品加工机械,机床,传送机械等自动化设备,实现快速精确的位置控制,速度控制,转矩控制。

可以分部转让的部分包括: 软件设计(原代码或者执行程序), 电路设计图纸,元器件清单,相关文件

楼主(2019-07-17):
伺服电机正确测试的步骤

首先先测试一下电机,任何电路也不用连接,把电机的三根线任意两根短路在一起,用手转动电机轴,感觉起来有阻力。

  第二步,把驱动器按图纸接上电源(例如用了调压器,从100V调到220V,怕驱动器是100V的),通电,驱动器正常,有错误信息显示,对照说明书,是显示了编码器有故障的错误,这个也正常,还没有连接编码器呢。

  第三步,接上编码器,再开机,没有任何错误显示了。

  第四步,按照说明书上设置驱动器。例如设置了“速度控制模式”,然后旋动电位器,电机没有转动。按说明书上的说明,调整拨动开关,最后把“Servo-ON”拨动以后,电机一下子锁定了,OK!然后旋动电位器,使SPR/TRQR输入引脚有电压,好!电机转动起来了。伺服驱动器上的转数达到了1000、2000、3000最后可到4000多转。说明书上推荐是3000转的,再高速可能会有些问题。

  第五步,重新设置了伺服驱动器,改成“位置控制模式”,把运动控制卡接到脉冲、方向接口上,电机也转动了!按照500Kpps的输出速率,驱动器上显示出了3000rpm。正反转都可自行控制。

  最后,再调节一下运动控制卡,和做的小连接板。板子上的LED阵列是为了测试输出用的,插座是连接两相编码器的,另一个插座是输出脉冲/方向的,开关、按钮是测试I/O输入的。

楼主(2019-10-20):
伺服驱动器源代码

楼主:
Ipos8010 BX CAN/CAT 智能伺服器

 80V 10A 800W

功能特性

适合直流有刷,直流无刷,步进电机或者直线电机等

12-48V电源供电,12-36V逻辑供电

8A连续电流,20A峰值电流

可选扩展反馈接口:SSI和BiSS编码器接口

数字输入(6)个,数字输出(5个)和模拟输入(2个)

高分辨率步进电机控制最高512细分步

正交增量式和SIN/COS编码器,霍尔传感器或者线性霍尔

双闭环反馈和绝对值编码器接口(SSI和BiSS)

      RS-232,TMLCANCANOPEN.符合CoE标准的EtherCAT总线版本

楼主(2022-04-24):
交流伺服驱动器生产技术

强大的内部运动控制功能,可完成位置,速度,转矩,回原点等控制方式, 支持I/O控制和标准ModbusRTU协议,在部分场合可替代PLC或脉冲模块,降低应用成本。

特点:

1.与触摸屏(HMI)轻松连接使用;

2.利用PLC进行RS485运动控制;

3.通过开关直接进行控制;

4.通过开关直接进行控制;

包括: 软件设计:原代码或者执行程序

       硬件设计:电路设计图纸,元器件清单,相关文件。

楼主(2022-07-09):
//伺服系统变量

str_SEVOSYSTEM gstr_ServoSystem = ServoSysDefaults;

//union FPGACTR_REG  FPGA_Control = {0};

//全局

void ServoContrDatClr();      //控制变量复位函数

void ServoRun();              //伺服运行状态函数

interrupt void Isr_SvPWM();   //SvPwm中断函数

interrupt void Isr_TZ3Faults();

//interrupt void Isr_TZ4Faults();

void UpdateFunCodeVar_Stop();      //停机更新与功能码相关的变量数据

void UpdateFunCodeVar_Inst(); //立即生效且需要在中断外初始化的函数放在这里调用

//内部函数

void Schedular();

void UpdateSys();

void ModSelect();

//---------------------------------------------------

//函数名:UpdateSys()

//功能:停机更新运行系统变量

void UpdateSys()

{

     //RumModUpdate();    //停机更新运行模式功能码

     //gstr_ServoSystem.g_CarFreq  = FunCodeUnion.code.OEM_ToqLoopFreq; //PWM载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