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500/300通过TCP和上位机连接问题

楼主(2019-05-24):
哪位大侠有S7-1500/300通过TCP和上位机连接的简单例子啊?

我用网上的例子连不上电脑,也不知道是我配置有问题还是PLC程序问题

谢谢!

网友A:
上位机是C++开发的?还是别的什么上位机软件,一般都有MODBUS TCP通信可以考虑啊,都是通用的,你可以先用串口软件先测试一下

网友A:
M0.0是触发信号,每触发一次发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M0.0是触发信号,每触发一次发送数据

感谢回复,可是我在用的时候连接都没成功,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图片忘记传了

网友B:
学习一下,共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