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007L21A台达变频器输出电机力不够

楼主(2019-05-24):
请教一下大神们,我0.37kw电机加一个1:20减速机,后面加一根直径75的轴,长300mm.电机转的时候用手都抓的住。变频器用的是0.75kw的。求变频里面有什么参数设置不对吗?

网友A:
变频器的电机参数是否正确   或者考虑换三相变频器

网友B:
电机转的时候用手都抓的住,此时变频器是否显示过载保护(报警代码)。如果正常情况下,用手是没法抓住的。

网友C:
楼主变频器驱动模式是速度模式还是转矩模式,如果手抓住报警,并且松手自动运行,可能是转矩控制模式。

网友D:
你转速是多少?变频器V/F控制,低转速下,输出力不大;你可以考虑将最低输出,中间输出电压增大试试,长期运行的话,需要考虑电机热的问题

网友E:
  1. VF还是矢量控制 矢量控制是抓不住的

  2. 转速多少 低于50转 就是矢量控制也能抓住 有下限的 看品牌

  3. 转差有没有设置  加大转差 力矩会提升

网友F(2019-06-24):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