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干熄焦工艺的WINCC组态程序。10元红包感谢。。

楼主(2019-05-24):
求干熄焦工艺的WINCC组态程序。最好是7.2、7.3版本的。事成会有10元红包以表谢意。

             在干熄焦工艺过程中,红焦从干熄炉顶部装入,低温惰性气体由循环风机鼓入干熄炉冷却段红焦层内,吸收红焦显热,冷却后的焦炭从干熄炉底部排出,从干熄炉环形烟道出来的高温惰性气体流经干熄焦工艺锅炉进行热交换,锅炉产生蒸汽,冷却后的惰性气体由循环风机重新鼓入干熄炉,惰性气体在封闭的系统内循环使用。干熄焦工艺在节能、环保和改善焦炭质量等方面优于湿熄焦

网友A:
这样的项目估计没有现成的,一般都会有工业流程图,你最好是将工艺流程图进行分解(因为内容太多在一个界面显示有点紧凑),然后根据流程进行画面组态,有操作办法就制作响应的控制面板,有报警就弹出报警,数据来源都是下位机(PLC或者D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