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P1000BasicDP软件编译问题

楼主(2019-05-24):
以上是DP型号,编译器生成按钮灰色

以上是PN,编译生成颜色正常可以使用

换过其他型号的触摸屏,均可以使用,唯独KTP1000 Basic DP这个不行,请高手解答

软件版本: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

网友A:
从照片上看编译键和传输键是否是暗灰色,你可以重置一下WINCC  FLEXIBLE。

网友A:
补充一点,如果是新建的所有项目译键和传输键都是暗灰色,那你就得重新安装WINCC FLEXIBLE了,因为之前的安装文件不完全。所有你这个重置一下WINCC  FLEXIBLE。

网友B:
楼主你用的是那个软件,软件选择的不对,换老版的

楼主(2019-07-30):
问题已经解决,是软体没有更新问题,可以将触摸屏的软体升级就可以,谢谢大家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软体没有更新问题,可以将触摸屏的软体升...

触摸屏硬件软体升级,OS更新最新版本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