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规划架构

楼主(2019-05-24):
求助各路大神PLC编程架构,三菱,西门子都可以,最好能有Excle

网友A:
建议采用西门子吧,可以结构化编程,把功能做成子程序,直接调用,每个子程序下面书写对应代码功能,这样程序有层次感看起来结构明了,查找故障方便快捷

网友B:
同样需要,

网友C:
是要做出一个模板,方便随时调用吗

网友D:
看不懂楼主想干嘛,

网友E:
呵呵,这个要自己去总结好点吧

网友F:
王老湿不亏是高手,向王老湿学习!另外分享一下自己的编程经验

功能子程序化后,再将变量名称按如下规律编写:

名称分为几段:设备名称_用途定义,

如水泵控制程序的相关变量,一般有:远程/就地、运行状态、故障信号、手动启动、手动停止、手自动切换、自动运行命令和控制输出等等需要的这几类。

以举例水泵控制程序举例,1#水泵的这些变量可以将名字定义为:

Pump1_RL

Pump1_Run

Pump1_FT

Pump1_ST

Pump1_SP

Pump1_AM

Pump1_Ain

Pump1_Drive

将水泵控制子程序调用后将这些变量一一对应填写,再有其他水泵的驱动,直接复制已做好的程序,使用查找/替换编辑功能将对应的设备号替换为Pump2、Pump3、Pump*就好了;制作符号表也同样查找替换。

对于设备比较多的工控项目,这样编程效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