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焦炭生产过程中变频器维修常见故障之一

楼主(2019-05-24):
维修变频器过电流故障常发生在变频器在调试和使用过程中,电流超过一定值后会使变频器启动过流保护。变频器维修过电流故障原因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虑:http://www.cncswx.com
一、检测维修变频器插接件是否存在接触不良,插接处存在锈蚀、松脱现象,导致变频器与电机脱开。由于变频器的工作环境是长期处在振动和高温、高湿的工作环境下,因此容易造成变频器内部接触不良的问题。变频器维修时用力敲击变频器壳体,触发板、I/O板等部位,接触不良的部件会因为振动而脱落下来。此时变频器维修过电流故障的原因则可以基本确定为变频器内部元器件接触不良,维修变频器的方法采取清除锈蚀,更换插接件、触发板等措施予以解决。
二、检测维修变频器是否是因参数设置不当引发的过电流故障,例如变频器加速时间太短,电机识别不正确,变频器选型不当,负载机械阻力过大等原因都有可能导致变频器启动和运行当中出现过流。对此在变频器维修检测时应首先查看变频器外部机械运行情况,例如推焦电流过大时应分析推焦过程中的阻力来源。其次要根据变频器负载性质,负载机械惯量等,正确设置控制方式和加速时间,做好电机的识别与优化,使变频器维修设置参数与电机运行相匹配。

变频器对环境温度比较高,温度控制在-10℃~50℃的范围之内。周边环境的温度过高是会影响变频器的使用,甚至会导致变频器烧坏。对此,变频器维修检测时应首先检查变频器周边环境温度是否已经影响到变频器运行使用情况,在情况必要时要采取降温措施;再者就是要检测维修变频器风扇是否能正常运转,风道是否堵塞,由于焦炉生产区域环境比较恶劣,粉尘较大易堆积,因此变频器维修过热故障原因是因自身风扇和风道堵塞等情况形成的。例如焦炭生产车间出现装煤车走行变频器经常过热烧坏的情况,经变频器维修检查发现是因为装煤车室内温度过高,而且由于室内密封不严,室外焦粉等容易进入并粘附在变频器风道和线路板上,影响了变频器散热。通过更换大功率空调,加强室内密封和清扫积灰等措施,消除了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