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台达ASDA-B2伺服通讯不上

楼主(2019-05-24):
电脑与台达ASDA-B2伺服通讯不上,显示CERR#1.212.007 自动侦测通信参数失败! 不知啥原因,驱动器需要设置啥?才能通信?

网友A(2019-10-21):
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我这几天也遇到了,不知道啥原因。

楼主(2020-01-25):
多试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B:
下载下来 参考学习下载下来 参考学习下载下来 参考学习下载下来 参考学习

网友C:
用第三方数据线的话,软件版本请使用5.3.3.0以下才能成功

网友D(2020-07-16):
多试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E(2020-12-27):
数据线和软件版本,这两个原因

网友F(2021-07-16):
驱动装下,u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