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西门子S-200STAMT有难题

楼主(2019-05-24):
西门子S7-200satmt  求助步进电机运动控制程序

两个PLCS7-200satm以太网通讯程序求讲解?

网友A:
  1. 西门子控制步进电机程序,直接通过向导就可以实现,填入相关参数

    之后即可生成响应子程序,至于如何使用,F1帮助文件里面讲的很细

  2. 第二个问题,两个PLC之间的通讯,直接向导下面有个GET读取,PUT发送指令

注意两个PLC之间要在同一个网断不同IP模式下

网友B:
1楼正解,强

网友C:
1楼正解,后面的我排队学习

网友D:
说的对,我也学习了

网友E:
不是 有向导么

网友F(2019-06-24):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