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计数问题

楼主(2019-05-24):
程序如图 原来学西门子s7的现在学三菱

按理说应该是先是y0启动10s 然后一直启动y1 实际上是一直y0启动 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A:
你这没有错啊  Y010S后断开 C1不要复位就是  复位就要重新来

网友B:
程序看起来没有问题:关键你的是灰色,应该是没有编译并下载!!

如果确认编译并下载,那就是——X1应该一直ON,一直复位C1,自然C1也就无法正常计数

网友:
T0变为LDPT0试试

网友C:
你应该一直讲C1复位了,在线监控一下,看看X1是不是一直处于接通,将C1信号复位了,造成C1失去计数功能

网友C:
我仿真一下,没错啊,除非X1一直接通

楼主:
自带的仿真软件一直显示y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带的仿真软件一直显示y0

仿真的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带的仿真软件一直显示y0

莫非你的仿真软件是<此处内容被屏蔽>的?

网友E:
重新转换仿真,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你修改了程序后,是不是没有再下载,直接打开了监视模式?

网友F:
检查有没有编译后重新下载。

网友G:
程序第一步就出现问题了,T0接通瞬间C1接通,第一行程序断开,T0因为没有自锁而断开,C1断开。程序一直重复。Y0断开一个扫描周期,肉眼看着就是Y0没有断开。注意PLC的工作方式,循环扫描。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程序第一步就出现问题了,T0接通瞬间C1接通,第一行程...

T0接通瞬间C1接通?确定???

网友H:
12楼在扯淡。。。。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程序第一步就出现问题了,T0接通瞬间C1接通,第一行程... 内容的回复!-------------------------T0接通瞬间C1接通?确定???

第五次接通,c1接通,之后断开,c1自动复位。程序一直这样循环。

网友I:
刚入门,我也习学一下

网友J(2019-06-24):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