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软件中重复执行命令的方法汇总

楼主(2019-05-24):
  在用浩辰CAD软件绘制图纸的过程中,经常需要重复执行命令,例如连续画圆、画直线等,CAD为了提高操作效率,提供了多种快速重复执行命令的方法,我们没有必要重新输入命令名或命令别名(快捷键)。快速重复执行命令的方法有几种,可以根据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

  一、重复执行刚运行的命令

  回车和空格

  我们执行完一个命令后,单击空格或回车键,就可以直接重复执行刚执行过的命令。空格键比较长,双手操作都非常方便,因此,空格键比较常用。

  在图形窗口中按鼠标右键

  默认状态下在图形窗口中按鼠标右键会弹出快捷菜单,但也可以关闭右键快捷菜单,让鼠标右键等同于回车,这样单击鼠标右键就可以重复命令了。

  当然也可以定制鼠标右键在不同状态下的鼠标右键的操作模式,如下图所示。

  比如我们可以设置右键慢击和快击的区别,快击的时候当回车用,慢击弹快捷菜单。也可以分别设置没有选定对象(默认模式)或选定对象(编辑模式)时是重复上一个命令或显示快捷菜单。

  即使没有右键菜单,也可以用右键菜单重复命令,在右键菜单的最上面也会显示“重复XXXX”,如下图所示。

  选择此项也会重复刚执行过的命令,只不过这样操作麻烦一点。

  MULTIPLE命令

  要多次重复执行同一个命令,可以在命令行中输入“multiple”按空格键,此时显示提示信息“输入要重复的命令”,然后输入命令,比如输入L画直线,当按回车或空格结束直线命令后,会自动重复直线命令,直到按“ESC”键退出。

  当需要多次连续重复同一操作的时候,可以使用此命令。

  二、重复执行最近运行的命令

  右键菜单

  如果在图形窗口中右键设置成显示快捷菜单,不仅可以重复刚执行的命令,右键菜单中还会显示最近执行的命令,可以选择执行其中某一个命令,如下图所示。

  上下方向键

  用向上的方向键可以在命令行翻找之前执行过的命令,如果翻过了,可以用向下方向键返回,当找到了要执行的命令后,按回车键即可执行此命令,如下图所示。

  这种方式效率不太高,但如果命令名比较长,输入麻烦而且我们记得不是很熟的时候,可以用这种方式翻查一下。

  以上技巧适用于AUTOCAD和浩辰CAD等类似CAD软件。

网友A(2019-08-31):
不错受教了,感谢

网友B(2020-04-26):
感谢分享,学习一下      北京监控安装公司   通州监控安装   大兴监控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