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码打印机常见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19-05-24):
    在使用条码打印机的时候,条码打印机或多或少会出现一点小故障,每当出现故障都会极大的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今天分享的是:条码打印机常见故障,附带解决办法!

    1、打印时检测不到纸。

    原因:1)传感器故障2)标签纸问题。

    解决办法:可以更换另一种标签纸打印,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打印几张后在换上刚刚不能测到纸的标签上去,重新测下纸打印。如还不正常,先清洗下传感器表面上的灰尘,重新测纸再不行的话只能更换传感器。

    2、打印时一边清晰,一边模糊。

    原因:打印机压力不平衡。

    解决办法:在打印头上方有调压力的螺旋钮,把打印不清晰的那一方的压力调大点就可以了。另外有的机器上只有一个螺旋钮调节,但可以自由移动,那就把它往不清晰的那一方移动再增大压力就OK了。

    3、标签修改后总是保存不了,按保存就出现一个警告对话框,按确定后软件关闭。

    原因:用户修改时直接在标签上修改的错误操作而引起的。

    解决办法:可以修改时按正确的修改方式进行修改即双击你要修改的内容,在原来排版时写入的对话框上修改,不允许直接在标签上面修改。这样修改后就恢复正常。

    4、打印机在打印小标签时定不到位,打印内容总往上偏或往下偏。

    原因:标签太小,传感器很难感测到纸。

    解决办法:一般标签的高最少要大于10以上才好定位,否则就要对标签进行偏移设置。在进行标签设置时,把标签的高设置为比实际标签高大个5mm左右,然后在根据具体偏移情况对标签进行偏移量的设置。

    5、在打印标签时,总有些字打印不出来。

    原因:打印头脏,排版有误。

    解决办法:清洗打印头;另外看在排版的时候是否把要打印的字重叠在一起了,重新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