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20C变频器连接求助

楼主(2019-05-24):
软件已经安装  点击网卡更新连接的设备  但是就没有显示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看看通信线有没有插好,直接CMD 拼一下IP,看看连接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通信线有没有插好,直接CMD 拼一下IP,看看连接...

我是按照视频操作  别人也不知道变频器IP  直接搜索 连接上再分配IP

网友B:
这个要检查网线,G120都有默认的 IP ,你这个是搜索不出来,网线没问题的话,就Ping下物理连接是否能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