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DVP16ES2COM2通讯程序求助

楼主(2019-05-24):
2台DVP16ES2 COM2通讯程序求助,因为没有做过通讯,不懂是怎么弄的

1台主机1台从机,从机控制台达变频器

触摸屏用维纶通TK6071IP  求大神帮忙解答下,第一次弄通讯。

网友A:
这种很多:http://www.gongkong.com/article/201511/61363.html,复制了一部分,下面这种适合你的需求

    当在同一个COM端口下通过RS485 2W连接多个设备时只需要在系统参数设置的设备列表里添加一台设备。

通过在地址前面+‘站号#’来区别各台设备。

例如:一号站的D0  写成  1#0

       二号站的D0   写成  2#0

如果需要通讯的设备站号是你设备列表里面设置的预设站号,可以省略前面的  站号#,HMI中可以如下组态:

由于设备列表里面是本地PLC3(1#站),所以对于按钮“1#M0”可以直接使用M0地址。

但是对于按钮“2#M0”连接地址就需要使用M2#0了。如下设置:

以上组态下载后与PLC连接测试,但是本方案可以连接多台(2台以上)PLC。

网友B:
楼上讲的很详细,学习了很多

网友C:
你的需求是两台PLC互相连接还是一个屏连两个PLC;2楼详细的说明了一个屏联两个PLC;如果是两个PLC互相连接,台达PLC有PLC link功能的,你可以参考说明书直接设置

网友D:
大神真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很多:http://www.gongkong.co...

需求:PLC与PLC利用COM2连接  维纶通触摸屏与其中一台PLC的COM1连接。

您刚刚推荐的那个帖子我认真浏览了,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状态

楼主:
2台PLC相互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需求是两台PLC互相连接还是一个屏连两个PLC;2...

2台PLC相互连接

网友E:
使用PLC LINK进行PLC与PLC之间的通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种很多:ht...

想要什么样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e...

就是2台PLC互联 1号PLC连接一个维纶通触摸屏

网友F(2019-06-24):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