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锈钢会生锈?

楼主(2019-05-24):
·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不锈钢怎么也会生锈啊?比如202的料就不能用在热水器上。能解释和202材料含NI少有直接关系吗,还是另有原因?202,301,304,316,410,430这几种材料哪个最容易生锈?谁能排一下顺序呢?谢谢!

· 理论上:316>304>301>202>430>410

但实际上,比如,你知道是430,你就会控制它的用途,该用的地方用;而象202,你如果不知道,当成304使用,用在不该用的地方,那可能很快就会生锈。

· 狭义上的不锈钢是指在大气中不容易生锈的钢,而不是不会生锈的钢.

按晶相角度分析,不锈钢的主要成分Cr在钢表面形成薄而致密的钝化保护膜,防止外界氧进入金属基体内,起到保护作用,才不易生锈.

至于NI含量的多少,应该是有点关系的.这个涉及到材料方面的问题,我回去查下,这个我也不太懂.

我也是才接触不锈钢的,有很多的东西不会,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了.

· 当不锈钢表面出现褐斑(点)的时候,人们大感惊奇:认为"不锈钢是不生锈的,生锈的就不是不锈钢了,可能是钢质出现问题."其实,这是对不锈钢缺乏了解的一种片面的错误看法.不锈钢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生锈的.

    不锈钢具有抵抗大气氧化的能力--即耐蚀性.但其抗腐能力的大小是随其钢质本身化学组成、加工状态、使用条件及环境介质类型而改变的。如304钢,在干燥清洁的大气中,有优良的抗锈蚀能力,但将它移到海滨地区,在含有大量盐份的海雾中,很快就生锈了;而316钢,则表现良好。因此,不是任何一种不锈钢,在任何环境下都能耐腐蚀,不生锈的。

    不锈钢是靠其表面形成的一层极薄而坚固细密的稳定的富铬氧化膜(防护膜),防止氧原子的继续渗入、继续氧化,而获得抗锈蚀的能力。一量有某种原因,这种薄膜遭到了不断的破坏,空气或液体中氧原子就会不断渗入或金属中铁原子不断的析离子来,形成疏松的氧化铁,金属表面也就受到不断地锈蚀。这种表面膜受到破坏的形式很种!

裸露在腐蚀环境中的金属表面全部发生电化反应或化学反应,均匀受到腐蚀。不锈钢表面钝化膜之中耐腐蚀能力弱的部位,由于自激反应而形成点蚀反应,生成小孔,再加上有氯离子接近,形成很强的腐蚀性溶液,加速腐蚀反应的速度。还有不锈钢内部的晶间腐蚀开裂,所有这些,对不锈钢表面的钝化膜都发生破坏作用。因此,对不锈钢表面必须进行定期的清洁保养,以保持其表面及延长使用寿命。

· 不锈钢生锈分很多种原因的,不是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讲完滴,大致可以分以下几种吧 :均匀腐蚀、电偶腐蚀、晶间腐蚀、点蚀、微生物(细菌)腐蚀等等,这几种腐蚀生锈原因都不同,而且相当复杂,在这里就不详细讲了

不锈钢使用的合理性相当重要,只要满足要求,并经常清洁保养,可以选择一般不锈钢使用,这样既经济有合理,不要选择价格贵,耐腐蚀性能好的材料。但沿海地区没办法,在室外只能用耐腐蚀性能好的材料,如316L了。

网友A:
学到了活到老,老年方知读书少

网友B:
那生活或者工业使用中,怎样才能买到坚固不容易生锈的不锈钢呢

网友C:
生锈的不锈钢为假的不锈钢

网友D:
表面腐蚀了就会生锈,不可能一辈子不生锈

网友E:
厉害 谢谢分享,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