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modbus和传感器通讯从站无响应

楼主(2019-05-24):
求教一个问题,s7-200用通讯口0连接支持modbus的传感器读去溶解氧浓度,rs485 a/b分别接的3脚和8脚,程序按照bbs上给的通讯,modbus msg一直报错3,从站无响应,接线用传感器直接连接电脑就可以读数,但是接plc就读不出来,请高手顺便的话帮我解答一下,谢谢!困扰很久了,实在想不明白,什么都尝试过了

网友A:
那你试试用串口去读取PLC是否能收到数据,485是半双工的通讯方式,不能同时收发同步进行,且多仪表应该采用轮巡方式收发数据

网友B:
轮训没有做好。每一条指令接着另外一条MSG指令,且复位当前指令。是一发一收,你试试看帮助手册是不是这样说的,还有你那个从站是设置问题]

地址

网友C:
通信确实头疼问题,看不见摸不着

网友D:
S7-200PLC的通讯,不管是USS通讯还是MODBUS通讯,都是采用轮询方式通讯,同一时刻只能执行一条通讯的指令,所以,必须让通讯块一个轮着一个执行,就是执行完上一个块后让其自动复位本块并激活下一个块。

  代码3:基本上是从站无响应,从站地址错了    用串口调试助手看PLC 发出的指令是否正确,包括:地址,波特率、寄存器地址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S7-200PLC的通讯,不管是USS通讯还是MODB...

谢谢您的解答,我只对一个传感器进行通讯,所以只有一个ctrl和msg命令,没有涉及到轮询,从站报错3无响应,可能不是因为轮询的关系吧,您还有别的指教吗?

网友E:
从站报错3应该就是本身之间没有建立连接;可以去轴200对应rs485 3-8线是那几个口,然后传感器那边对应好;先确定硬件连线没问题,在看看程序方面PLC是否发送指令出去了。

网友F:
用串口调试软件看下PLC发送的数据有没有问题

网友G(2019-06-24):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