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10,i5-8250U,64位,可以装Eplan吗?

楼主(2019-05-24):
     电脑是笔记本,配置是Windows10, i5-8250U,64位。这三天都在装Eplan,各版本都试过,今天到电脑店里也装了一天,都没有成功。

     电脑想降级为Windows7,不成功,只能装Windows10的。

     那么,这种配置下可以装Eplan吗?如果能,能否给个软件以及安装方法。不胜感谢!

网友:
win10专业版就可以装

网友A:
我的WIN10家庭版的可以装

网友B:
我都是安装在虚拟机时面的。主系统是WIN10 企业版 EPLAN系统WIN7

网友C(2019-07-15):
我的是win10专业版,I5 5200U 8g内存+256G固态硬盘 ,装的eplan 2.7

网友D:
是32位还是64位?应该都没啥问题

网友E:
Eplan2.7实测W10家庭版,专业版都可以装,只是有时加密狗会失效需重启Eplan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的WIN10家庭版的可以装



WIN10家庭版,,加密狗驱动是怎么装进去的,我折腾了好久都没装进去,就差加密狗了

网友E:
去设备管理器看一下有没有加密狗,如果是未识别就用驱动精灵下载相应驱动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的WIN10...

网友G(2020-02-16):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的WIN10...

设备管理,添加过时硬件;添加完后更新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