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报表(日报、月报等)如何增加说明

楼主(2019-05-24):
需要实现的报表样式:

实际操作时生成的报表样式:

求大神指导!谢谢!!!

楼主:
大神们,你们都不用做报表的吗?求指点

网友A(2020-01-19):
你在用报表向导的时候,里面有个基准行和基准列,改变它后面的数字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你需要留出做其他注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