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编程电缆可以用普通USB的吗

楼主(2019-05-24):
三菱的伺服MR-JE-20A,用的接口是不是mini USB-b?如果是,用这样的普通电缆可不可以QQ截图20190524215424.jpg

网友A:
可以 只要安装好驱动  松下的伺服 PLC有的型号就是这种接口

网友B:
可以的,这种线我都网上买的,随便买一根都能用

网友C:
没问题的,就是普通的数据线就ok

网友D:
什么线都行,注意的是插头一样就行,但需要驱动程序,必须要

网友E:
可以用呀,安装驱动。

网友F:
mini USB-b就可以!手册上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