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外部设备的模拟量反馈给PLC和伺服

楼主(2019-05-25):
我手动上有一台台达ES2和A3伺服电机,通过脉冲控制电机运转,行程上需要激光感应器反馈给PLC控制电机运转,小弟我还没试过如何将感应器模拟量反馈给PLC,PLC如何读取感应器的模拟量信号进一步控制伺服电机,我已经连接好线路,用DDRVA指令可以控制电机运转,现在需要加入感应器的模拟量进一步精确控制,但是不知道怎么做,下一步如何接线呢,PLC如何通过模拟量信号控制电机,求大神们指点指点小弟

网友A:
需要增加04AD模块,0-10V对应0-32000;然后根据反馈量写控制程序;以目前的硬件没法直接接模拟量

网友B:
首先要有模拟量模块  根据读取的数值换算来实现

网友C:
楼主是想通过传感器(感觉像是位移传感器)输出模拟量信号,反馈现场实际距离,再通过PLC控制伺服进行精准定位,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想通过传感器(感觉像是位移传感器)输出模拟量信号...

是的,已经买了模拟量模块了,第一次接触模拟量反馈,有点不懂

网友D(2019-06-24):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