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码打印机打不出字怎么处理?

楼主(2019-05-25):
    条码打印机打不出字?最低级的错误是碳带装反了,可以先看看碳带上面有没有打印痕迹。也可以先关掉打印机的电源,按着FEED键打开电源,直到打印机开始走纸,放开FEED键,看能不能打印测试页。按方法指导,一步步检查,总是能找到问题所在。

    一、条码打印机打不出字是怎么回事?怎么处理?

    最低级的错误是碳带装反了,可以先看看碳带上面有没有打印痕迹。也可以先关掉打印机的电源,按着FEED键打开电源,直到打印机开始走纸,放开FEED键,看能不能打印测试页,如果不能打印,检查碳带是不是装反,如果碳带没问题,检查打印头的排线是否掉了。

    二、条码打印机碳带轴不转是怎么回事?怎么处理?

    1.碳带没有装好

    碳带回收端如果没有粘好,在回收轴转动的情况下,碳带无法跟随轴进行回收,解决的方法很简单,用透明胶粘牢即可粘好了之后,按住PAUSE键开条码打印机电源,如果有回收证明机器没问题。

    2.碳带装反

    条码打印机回收轴是往一个方向进行转动,如果碳带穿绕的方向反了是没办法进行回收的。仔细检查一下即可解决该问题。

    3.打印方式选择错误

    打印方式有两种:热敏打印和热转印打印,检查一下条码打印机驱动是否选择了热敏的打印方式,热敏打印是不需要碳带的,所以一旦选择这个选项,碳带轴的供应轴和回收轴不会转动的,需改成热转印的方式才行。

    4.碳带轴装反

    碳带轴左右两端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正确安装,不管供应轴还是碳带轴都是没办法带动碳带一起。

    5.电机损坏

    不排除条码打印机会有硬件的故障,电机损坏的情况下,条码打印机已经没办法正常工作了,必须送修

    三、打印机不能打印是怎么回事?怎么处理?

    1、驱动版本安装错误,重新安装正确的驱动版本。

    2、数据线质量有问题或损坏,更换新的数据线,usb口损坏或质量有问题,更换其它的usb接口。

    3、打印机和系统有冲突,重新插拔数据线,并且重启打印机和电脑。

    4、打印机本身硬件有故障,联系售后详细检测。

    四、条码机更换标签纸后不出字是怎么回事?怎么处理?

    问题描述:

    请问条码机异常怎么处理?我更换了一卷新的标签纸,碳带没有动,但是打印的时候,标签纸上不出字,检查碳带上是有打印内容的,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呢?是温度的问题吗?需要怎么处理呢?

    解决方法:

    碳带没有动,并且碳带上面有印迹,那肯定属于碳带和标签的匹配问题。常见的是使用了树脂碳带来打印铜版纸标签。至于需要怎么处理?可采用下述的几个建议:

    1、把树脂碳带更换为混合基或蜡基碳带。

    2、当碰到一些需要耐高温摩擦的情况,可以使用适应性比较高的树脂碳带,比如理光B110CR,来打印铜版纸标签。

    当采用树脂碳带来打印铜版纸标签时,往往需要两个条件才可以清楚的列印出标签:

    ① 高的打印浓度,低的打印速度。

    ② 压力控制优良,打印头发热度高的条码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