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SMART模拟量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9-05-25):
1、接线图是这样的,三个压力传感器通过变送器传输到PLC,线路用的是屏蔽线,通过转换之后出来的值还是比较准确,但是不稳定,模拟量输入到PLC的值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0-7000的跳动。而且在上重物的一瞬间数值会变大,然后慢慢恢复。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2、系统块里模拟量模块的抑制和滤波有什么用?该怎么选择?

3、官方有滤波和求模拟量多次输入平均值的库吗?

网友A:
对于瞬间数值跳变,有多种情况,比如现场干扰,变送器稳定性差(滤波效果不好),,还有变送器及仪表电源稳定性要好。可以在程序里面采用时间中断程序,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