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与HMI通信问题

楼主(2019-05-25):
我有一FX3u,设置了登录密码,结果每次上电重启后不能与HMI通讯,必须用PC登录下PLC双方才可以正常通讯,取消密码后正常,有可能什么原因.

网友A:
截图看看可以吗?一般设置密码与HIM是否通讯成功没必要的联系

网友B:
上图吧,这样分析直观

引用 网友A:
截图看看可以吗?一般设置密码与HIM是否通讯成功没必要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