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无限码垛例程,不怕烧脑的来玩玩

楼主(2019-05-26):
对于姿态一致有规律按行、列、层分布的码垛垛形,其实只要找到规律就可以廖廖少数行就解决点位的计算::不外乎就是数量与XYZ之间的数学关系而巳。

假设产品长X=100、宽Y=50、高Z=30,码垛产品间距1

则DX=101、DY=51、DZ=31

使用OFFS偏移函数,基点为PlaceBase

数量COUNTS从0开始,2行3列2层

忽略取件,只写放置,大略代码如下————————

COUNTS:=0;

WHILE COUNTS<=11 DO

         MoveL Offs(PlaceBase,((COUNTS MOD (2*3)) DIV 3) * DX,((COUNTS MOD (2*3)) MOD 3) * DY, (COUNTS DIV (2*3))*DZ)......

         COUNTS:=COUNTS + 1;

ENDWHI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样分开写会更容易理解一点

ROWS是指行,COLUNMS是指列,LAYERS是指层

如下:

COUNTS:=0;

WHILE COUNTS<=11 DO

         LAYERS:=COUNTS DIV (2*3);

         COLUNMS:=((COUNTS MOD (2*3)) MOD 3);

         ROWS:=((COUNTS MOD (2*3)) DIV 3);

         MoveL Offs(PlaceBase,ROWS * DX,COLUNMS * DY, LAYERS*DZ)......

         COUNTS:=COUNTS + 1;

ENDWHILE

别急着砸臭鸡蛋烂菜叶,,,,有耐性去消化了就知道这是宝,,,代入代入,自己把COUNTS从0到11逐个逐个代入算一下,列列表就知道了

有耐性烧完脑貌似理解了的,试试改成3行2列2层,好轻松,变一个数字就行了

列了表也实在想不出,给一个提示,想想为什么是COUNTS DIV 6,又为什么是 COUNTS MOD 6,这两个明白了,其他ROWS、COLUNMS也就跟着明白

楼主:
把COUNTS<=11换成TRUE,就是无限码垛了,虽然事实上是极少存在这种需求的

楼主:
曾经认认真真经历过较完整程序设计学习训练的朋友会发现,

码垛其实跟学程序设计时做比较常见的某些题就是一码事,有规律地在屏幕输出什么三角形星星号、倒三角形星星号、长方形星星号、正方形星星那些题。

怡笑大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曾经认认真真经历过较完整程序设计学习训练的朋友会发现,...

网友B:
这个实际应用比较少、
码垛就是一个数学算数问题。

不存在完全不换向的可能。

网友C:
玩玩是可以,还是要结合实际生产现场

网友D:
以前用ABB的很多垛型程序都丢了

网友E:
天啊,这么复杂看都看不懂

网友F(2019-07-05):
LAYERS:=COUNTS DIV (2*3);

         COLUNMS:=((COUNTS MOD (2*3)) MOD 3);

         ROWS:=((COUNTS MOD (2*3)) DIV 3);

哪位大神解释一下        当counts为1时第一行的div返回值为多少?

                       同样 第二行的mod运算时需要的是模数还是返回值   当counts为1 时返回值为?

网友G:
一个基点,不换向!!!

网友H(2019-12-14):
这是一个烧脑的游戏,比如我就

网友I(2020-02-13):
借鉴学习 看了一下很好理解

网友J:
这个值得点赞

楼主(2020-03-19):
引用 网友G:
一个基点,不换向!!!

可以换的,offs中的X,Y对调就是换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实际应用比较少、码垛就是一个数学算数问题。不存在完...

可以换的,offs中的X,Y对调就是换向了

网友K:
有点复杂看不太懂

网友L(2020-10-10):
学习了,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L(2020-11-19):
多谢分享实用的资料

网友M(2023-09-12):
引用 网友F:
LAYERS:=COUNTS DIV (2*3);         COLUNMS:=((COUNTS MOD (2*3)) MOD 3);         ROWS:=((COUNTS MOD (2...



网友N:
我是小白没搞懂

网友O(2023-12-04):
屏幕截图 2023-12-04 183023.png这样的循环也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