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您会为国产变频器买单吗?

楼主(2019-05-26):
众所周知变频器的行业应用越来越广泛,从通用类型到专业行业应用,功能性也越来越高,可选择余地也越来越充足。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国产品牌近几年也异军突起,和知名品牌比较差距逐渐在缩小。

我们工控人在产品选型和对客户技术支持方面,您认为国产变频器和进口知名品牌变频器比较优势和劣势在哪儿?

可以从某一个案例分析着手,也可以从使用过的不同品牌横向比较分析。大家发表一下自己意见,供大家在工作中参考。

您会为国产变频器买单吗?

注:回帖参与内容不要刻意攻击诋毁某一品牌,根据实际应用阐述自己的观点即可

参与奖励:凡是有效参与讨论的用户均可获得30积分参与奖励

网友A:
       现代意义的变频器始于80年代,电脑板集成度不高,CPU采用类似Z80那种40脚大块。程序存在EPROM中,功率器件采用达林顿三极管,控制电源用工频变压器,有许多抽头,线性稳压IC。那时,这些元器件国产都没有。所以,早期变频器都是国外品牌。

       以后,单片机越做越小,功能越来越强, 电脑板就巴掌大了。采用 开关电源给控制回路供电,功率器件采用IPM,简化了驱动,驱动和开关电源做在一块板上。90年代,国内就开始组装变频器,以后可以制作电脑板,再以后可以生产小功率IPM模块,那时真正国产变频器还没有。

      进入21世纪,国产品牌变频器多起来,目前估计都不止千家。现在变频器已经不是过去那样“高、新”,结构简单,集成度高,元件少,电脑板+IPM模块就组成了变频器,功能基本相同。所以,使用进口品牌和国内品牌已无区别,我自从有国产变频器始,就一直使用,原则就是“谁便宜买谁”。因为,所以变频器的寿命和故障率都在IPM模块上,哪家变频器公司都不做IPM模块,使用的都是同一家模块,质量怎会有区别呢!

       目前,大功率(百千瓦以上)变频器和高压变频器还是选国外名牌吧。

网友B:
从1998年开始接触变频器,日本三肯,德国伦茨,美国GE、ABB等,初次使用国产变频器时,厂家给送一个备件,以备故障时更换。现在国产的变频品牌多不剩数,质量也参差不齐,支持国货。

网友C:
小功率的变频器基本没太大区别,大功率的国产这几年做的也不错了支持国产

网友D:
变频器市场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普及率已经相当高了,站在应用的角度来说,国产与进口品牌性能、质量上并没多大分别;国产品牌还是具备较高性价比的

网友E:
我感觉(没有理论基础·,只是使用经验):变频器小功率普通应用场合,完全可以大胆使用国产变频器。这几年深圳沿海一带有很多品牌做的都不错,一线品牌够选用。

我早年(大概2002年)开始大量使用变频器(近几年没有使用,但还是比较关注这一块)。早年接触的变频器品牌:台达,台安,惠丰(现在有些品牌已经消失)……西门子,ABB,施耐德……感觉国内与国外的品牌使用起来没有什么区别(简单的启停,变频拖动)

看报道,特种变频器(大功率,高压,防爆)前几年据说国内技术稍显不足,不知道目前状况如何。

总之,简单变频拖动(例如水泵,风机的节能场合)我感觉国产变频器完全可以胜任。

网友F:
国产变频器,大多数质量都已经提高到一定层次,值得信任与购买。但是不否认有一定的瑕疵,所以在做一些工程时,老板会主动提要求用国外的知名变频器牌子。

网友G:
随着国产变频器技术的不断发展,我感觉基本功能上大体都差不多,但是在一些特殊功能进口做的好些,风机水泵类的变频器国产卖的也不错

网友H:
国产价格上带来的优势,会给很多带来很多价格优势,但是一分钱一分货。之前一直选用国产英威腾的,可是用过几次以后,感觉响应速度跟不上,比如一分钟需要启停20次左右,英威腾有时候给了启动信号也不启动,无赖,只能换施耐德ATV12的变频器。我还是比较支持国产,除了特殊情况下(客户指定或者场合要求特殊),我觉得国产也不错,技术也成熟,有机会还是会一直用国产。

网友I:
国产变频器价格优势明显,一些对控制要求不高的选国产很合适,只要有机会,都会用国产的。也希望国产质量越来越好。

网友J:
对于小型机来说国产与进口的区别不是很大,重要场合需要放大用

网友K:
一切遵照技术协议,协议写啥品牌旧用啥品牌

网友L:
       论高压变频器,接触到的都是国产品牌,调试简单,修理拆卸也方便,我喜欢;对于低压变频器,原来都是选用进口品牌的变频器,2012年开始尝试选用国产品牌替代进口品牌,现在几乎全面替代,国产有个好处--拆卸方便,查找故障也方便,故障率现在看来比进口品牌还低了;

网友K:
回复内容:看来是应用越来越成熟了,

引用 网友L:
论高压变频器,接触到的都是国产品牌,调试...

网友M:
国产变频器也可以呀。我们公司现在用最多小型变频器。汇川还有台达的

网友N:
在小型机市场来说,国产变频已经越来越成熟了。在很多应用场合国产变频器调试要比进口的方便快捷

网友O:
国产变频器越来越好,性价比高,近段时间,用安邦信变频器和英威腾变频器。

网友P:
    从工作开始就接触变频器,可是也仅限于一般场合的应用,如同我们使用word、exel软件一样,感觉总用了那么一小块功能,动用的参数一般也不超过20个。

   大概从2000年左右开始,接触的变频器大多是是富士、安川、三肯、西门子、施耐德等品牌。清楚的记得那时拆开安川变频的外壳,电路板制作的精细让我叹为观止,甚至感觉有些美轮美奂!相比同时期的国产设备,明显不在一个档次上,无论从外壳、电路板还是装配工艺都感觉比较low,见过一个位于在县城的公司生产的变频器,外形大过一个机柜,听说用了不到半年就停摆了!

   大概过了7、8年,国产变频的应用就非常普及了,小到中央空调的室内机、恒压供水,大到棉纺厂的仿纱机、工厂反应釜的搅拌器都可以见到国产品牌的身影。国产变频的外观和内部设计也让大家感觉很到位。内置PID调节算法、简易PLC逻辑配置、串口通讯功能也从无到有,再到基本标配。国产装备的进步很给力!

    现在只要不是在连续生产的重型机械驱动,现在我一般都给用户推荐国产品牌,本人比较偏爱伟创和汇川的产品。

网友Q:
国产变频器现在用的比较多了,价格便宜,质量也过的去。希望国产变频器能撑起半边天!!

网友G:
之前做的提升机及起重机械设备用的变频器都是进口的(西门子、施耐德、AB、ABB都用过),国产的没敢实验过

网友R:
国产变频器的特点是物美价廉,但是合格率不高,不过近年来越来越好了!

像一些合资或进口的变频器就是能够保证成品,但是价格一般都不低。

所以考虑前期成本的话,肯定优先国产品牌,但是注重品质和稳定性的话还是选进口,不过从长远来看,用国产的变频器的费用也不低,因为造成的间接成本是无法计量的!

个人愚见!

网友S:
我感觉轻负载场合用国产问题也不大,随着技术的进步国产质量也在提升,建议大家多支持国产,避免因为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就类似华为一样,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谁也不怕,当然产品质量还是需要不断优化提升,性价比高大家自然都会用

网友T:
我觉得国内变频器,小功率75kw以下优势还是很明显的,苏州汇川 浙江禾川 深圳英威腾   东莞磊峰变频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高端市场都还是被大品牌抢占了

网友U:
金主爸爸买单就行,有钱进口,没钱用国产,重要场合还是用进口

网友V:
国内变频器虽然良莠不齐,但对于性能、服务等比较好的还是要支持的,不能一棍子打死,更不能全靠进口,中兴就是个例子,眼前的华为也是个例子。

网友W:
就是就是,国产当自强,在原来的技术上进行技术创新,这才有竞争力,企业也才有资本

网友X:
对工艺要求不高的支持国产,高工艺要求的还用是进口的比较放心,但个人还是支持国产的,现在国内品牌技术越来越成熟,希望以后会越做越好,早日让我们在搞技术要求的场合能够放心使用国产!

网友Y:
2015年接触现在这个自动化行业,迄今为止用过ABB  三肯   英威腾  易控    华源   德玛    中控这几个品牌的变频器,到现在为止国产的还没有因为变频器原因出过故障,所以我还会继续为国产变频器买单!

网友Z:
台达呀!

支持国产!!

网友AA:
支持国货!

大部分普通,低压变频器比进口的还好用,我们的国货二次开发了更多产业专用的功能。

但高压的还有待努力!

网友AB:
国产和进口区别就类似于汽车,前几年有差别,这几年基本没有差别,主要是小功率的。但是变频器没有吉利这种可以收购沃尔沃的能力,没法进一步创新,只能跟在国外后面,看看安川的矩阵和ABB的DTC。国内的没有核心技术,只能仿制。

大功率的质量没有几个厂家敢用,另外,ABB,安川,都基本上推广通用的,

国内的,台湾的,国外小众品牌都开始走专用变频,英威腾收放卷,海利普卷帘门,油田磕头机等。

网友AC:
如果是作为普通调速用的话,国产和进口的用着都差不多,但频繁启用和启停变频控制的我还是愿意用进口的,因为进口的报故障的概率小,稳定,国产的总会多多少少出问题。

网友AD:
国产大部分都没有自己的技术,仿人家的质量又不过关。

网友AE:
现在的变频器技术国内与国外基本都已经差不多了,差异基本上就是质量及优化上的区别。国产也是基于国内市场行情,买国产变频器基本图便宜实用,国产基于这一点先研发有此功能,随着使用数量增多,有了研发成本再一步步向着优化产品性能方面发展。国外的产品起点高点,国内起点低点。选择什么变频器,根据公司实际经济情况选择,电机质量没保证基本选择国产,重点领域慎重选择。

网友AF:
支持国产,国产的品质越来越好了

网友AG:
选择变频器主要是看用途,如果是一般应用国产和进口品牌的用着都差不多,并且国产品牌的应用功能还比较多,标配通信端口等。但一些特殊用的还是进口的变频器省心,客户也比较接受,用国产还是进口品牌主要是开用途和客户的要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AH:
虽然国产变频器技术上成熟了 ,但是生产质量还是差人太远...

技术达到了,生产工艺确实是个坎。

国内做电子产品的私营企业多如牛毛,形成规模流水线生产有完备的质量控制手段的大厂又有几个?

10年前我在一家100多人的私企电子厂做过,PCB拿回来后,所有产品就靠30多个小姑娘夜以继日的轮班手工焊接,组装诞生,所谓质检就是简单的通电检测。至于虚焊、隐形短(断)路等瑕疵品只有等到客户现场使用时发现了。

网友AI:
现在变频技术相对成熟多了,国产变频质量和质保使用上,也很耐用,但多少在精密控制和特殊环境还是有些差距,现在也会选择国产变频器,性价比高一些。

网友AJ:
我觉得国内的控制器和工控周边还是不太理想,最近在汽配铸造厂里,使用的称重模块一直在出问题,最后买了德国的一款就没再也没有发生过故障,和国内著名的KW生产线沟通,都是用的国外的,97年的设计和设备到现在还在用原型号的器件。

网友AK:
没用过进口的,一直都是用国产的,感觉质量也还可以啊!大功率的也不知道,没接触过,现在变频器都烂大街了,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一般用完成可以胜任了。

网友AL:
国产变频器客户没要求时我们就用。汇川台达相对用的多些

网友AM:
会的,便宜啊,哈哈😄

网友AN:
国产也有好多有技术含量的品牌;蓝海华腾,易能,固高,英威腾,汇川。

网友AO:
我觉得国产的变频器现在已经抵住国内市场。像易能 汇川 七喜 等等。都在不同的领域前进,正在慢慢占领国内市场。我本人用得是七喜变频器,感觉非常棒

网友G:
贸易战逼迫我们国产当自强了

网友AP:
回复内容:没看懂这张图的意思,下面品牌是上面品牌的衍生么

引用 网友AQ:
请看图,国内变频器

网友J:
回复内容:必须洗呀,不用受别人家的要挟

引用 网友G:
贸易战逼迫我们国产当自强了

网友AR:
一直使用国产变频器的,现在国产的变频器质量也不错的。

网友AS:
国产变频器能用,但是不够人性化,设置繁琐,说明书太简单

网友AT:
国产品牌还是差一点点,不是说选了国产就爱国,我们更应该努力发展自身

网友AU:
国产的变频器做的也是越来越好,支持国产虽然没怎么接触过,公司主要是用西门子、ABB及松下变频器,但我相信国产最终会取代国外一些品牌。

网友AV:
国产变频器其实挺好的,性价比高!!!

网友AW:
大家都为国产变频器买单,在使用中发现问题,才能不断改进,才能越做越好越强大!

网友AX:
支持国货,国货当自强。国产变频器有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需要我们大家支持她。

网友AY:
我们用国产好多年了

以前用进口,现在没特殊要求就国产。

网友AZ:
国产的变频器已经很稳定了。实际运用中,故障率还是很低的。我接触的损坏大多是散热环境不好,潮湿灰尘多导致的。当然不是说进口的不好,但价格差异是我一如既往的选择国产变频器的直接原因。

网友G:
回复内容:看来有时候是价格决定了我们的选择

引用 网友AZ:
国产的变频器已经很稳定了。实际运用中,故障率还是很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R:
一直使用国产变频器的,现在国产的变频器质量也不错的。

国货当自强,支持

网友BA:
在控制要求不高的地方,我选择国产,如果环境恶劣要求高,我就选择进口或者合资品牌

网友BB:
本人使用过很多小功率变频器,觉得选用变频器,还是要分环境的,了解设备的工作环境后,再选择合适的变频器,不论是国产还是进口,自己首先要了解它们,对于我来说,变频器的矢量控制稳定性怎么样,变频器的抗浪涌能力,变频器自己释放的干扰,变频器的绝缘等级的真实情况。

网友BC:
国产的变频器质量也不错!!!

网友S:
看使用场合和预算,综合评估,业主不缺钱就进口,反之国产

网友BD:
看业主要求及应用场合,国产质量跟得上,优选国产

网友BE:
根据项目要求可以购买国产的

网友BF:
我觉得  爱国和购买国产货应该区分开  不应该道德绑架任何一个人  只有产品质量上去了   买的人自然就多了  而且大国自信,产品自信,是公司应该坚守的底线。

网友BG:
支持国产 自主品牌

网友BH:
还是得看好用不好用

张先生,

网友:
我觉得汇川的也是不错的

网友BI:
国产变频器采用高质量元器件后,应该不次于进口的

网友BJ:
支持国产,可以使用

网友BK:
从事冶金行业,国产用的不多,去年用了几台,还可以,支持国货。

网友BL:
我们这里进口的国产的都有,不过用的台达的比较多!

网友BM:
国产的虽然知名度低一些,但是用起来也没觉得怎么样?挺可靠的,支持国产

网友BN(2019-06-28):
会的,17年我就买了两台200KW以上的正泰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