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P600与S7-224通信连接

楼主(2019-05-26):
在HMI面板(KTP600)上有三个按钮,分别控制电机的停止、正转、反转。面板上已经可以显示三个按钮、PLC程序也可以下载到S7-224中,就是按下面板上的按钮PLC的I0.0、I0.1、I0.2无反应,怎样解决?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西门子PLC的I输入点只能通过实际物理点输入才有作用,触摸屏只能对I点进行读取操作,不能直接进行写操作,你可以换为M或V进行读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