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顺控程序的编程思路

楼主(2019-05-26):
请问大家在较为复杂的PLC顺序控制的梯形图编程时,一般怎么写程序的呢?有相关教程链接吗?谢谢。

网友A:
用顺序功能图或步进梯形指令,比较方便。

网友B:
这个因人而异,有的人喜欢起保停,顺序控制,步进指令。最主要看你习惯和喜欢哪一种,只要实现功能,不管你使用哪种方式,书写程序时候不要忘记做好备注说明,以免后期修改程序出现尴尬。

楼主:
谢谢上面二位的指教。有一种方法是利用计数器进行顺序控制的,二位可否再详细指点一下。

网友C:
多看案例,吸取精华。我们只是应用,比较简单

网友D(2019-07-22):
同意多看案例、、、而且很多时候并不是完全什么都没有的从零起步。。多少都有参考,而且一小块一小块慢慢都拼到一起了

赖。

网友(2020-05-14):
本人课设四层电梯,用的S7200

网友E(2020-06-26):
用c语言比较方便,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