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伺服和定位模块有官方连接线吗?

楼主(2019-05-26):
楼主想用三菱的Q系列控制四个轴,目前手头已经有的

Q03UDECPU、QD75P4N模块、MR-JE-A伺服放大器和电机,似乎还差一个电源模块和基板?还要连接线。

  1. 电源模块选Q61P-A2。基板选8槽的可以吗?

  2. 这种伺服放大器的CN1口连接线和Q定位模块连接线有官方的型号吗?淘宝上是不是一样可以用

网友A:
买一个底板,Q38B,价格550~600;

再买一个电源,Q61P,价格500~550;

一个原点检测光电开关或者接近开关均可,回零使用

网友A:
至于定位模块接线端子、伺服驱动器接线端子,三菱有对应型号,

不过我都是直接淘宝购买,一直没有问题

这个不就是一个40针、50针端子台+电缆罢了。没必要三菱产品(三菱好像也是富士通出品)

网友B:
这种bu需要官方的吧,价格太高

网友C:
连接线还有官方、山寨之分吗?

网友D:
回复内容:因为有万能的某宝

引用 网友C:
连接线还有官方、山寨之分吗?

网友E:
淘宝看看吧,三三菱是有的,楼主如果执意购买,请问楼主那个地区的,三菱的分区域的,我介绍给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看看吧,三三菱是有的,楼主如果执意购买,请问楼主那...

湖北的

网友F:
工控网,就能买啊,有工控猫

网友G:
这种bu需要官方的吧,自己买头焊接就行。

网友H:
楼主试过了没有?可以把过程发上来分享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因为有万能的某宝对: 网友C  连接线还有官...

       喜欢某宝的东西。一个工程下来,省的不是一点半点,元件采购成本差不多能省1/3--1/2。我家打酱油、醋都免了,某宝一点快递送来,省钱还不费力。

      真有专业经验才知道,除了品牌和价格外,使用无差别。例如,一个名牌继电器50元,市场最便宜的继电器5元,使用中有差别吗?有人说寿命、可靠性不行。继电器寿命(机械、触头)100万次,然而,在很多控制装置中,没到万次整个装置都更新了,你还但什么心呢?

网友I: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