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怎杨和维纶通触摸屏做报警弹出画面

楼主(2019-05-26):
台达plc怎样写程序才能使维纶通探出报警画面,

楼主:
新手请大神帮个忙

网友A:
可以在触摸屏的公共窗口里添加直接窗口元件,设定好需要显示的画面,然后监控PLC里的一个位地址。如果这个位为ON,设定的画面会自动显示出来。因为这个间接窗口元件是在公共窗口里,所以无论触摸屏在哪个画面里,设定的画面都会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触摸屏的公共窗口里添加直接窗口元件,设定好需要显...

有没有案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触摸屏的公共窗口里添加直接窗口元件,设定好需要显...

要是要做好几个弹出画面呢。

网友C:
可以在程序写触摸屏的画面号,然后就是触摸屏里设置

网友C:
微信截图_20190603094835.png在这里设置,触摸屏,选择PLC地址,直接调取就可以了

网友D:
6楼讲的很到位,楼主还有什么不懂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6楼讲的很到位,楼主还有什么不懂的吗?

------------------------能具体点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6楼讲的很到位,楼主还...

还没有搞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