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部件等级密码无效

楼主(2019-05-27):
为什么我用U盘下载工程到屏里 设置的部件密码无效 不用输密码就可以进入   在软件里模拟是可以的

网友A:
离线模拟可以的话,U盘下到屏里面不行的话,用usb下载线试下

网友A:
有问题联系我们

网友A:
0591-8786886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联系我们

谢谢 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