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配的开关电源功率怎么选择

楼主(2019-05-27):
请教下大神们:

一套伺服驱动器,用脉冲驱动,大概要消耗多大功率(24v的) ?

有4个轴的机台,只有12个限位感应器,没有其他了,24V开关电源改选多少的

网友A:
用100w的開關電源都很夠了,限位開關跟脈波功率不高

楼主:
我想知道 给驱动器发脉冲的功率是多少,正常要不要把这个考虑进去

引用 网友A:
用100w的開關電源都很夠了,限位開關跟脈波功率不高

网友B:
搞个100W吧,主要为后期增加东西预留,而且价格也不会差多少钱

网友C:
12个限位感应,再加上伺服控制,没多少功率 ,50W都够了

网友D:
输入、输出都采用光耦时,每点按10mA计算已经有相当大的余量了。

网友E:
开关电源50w和100w价格差别也不大,弄个100的完全够用,前提是你的4轴不是步进。

网友F:
明纬NES-100-24的开关电源也就是90元,你还想省多少??

网友A:
回复内容:擷取1.PNG發脈波的就是這個電路,四臺加起來就是接近100毫安的電流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 给驱动器发脉冲的功率是多少,正常要不要把这个...

网友G:
刚入门,我也习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