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的再生制动一能耗制动有没有通俗易懂的解释,看的头大?

楼主(2019-05-27):
交流电机的再生制动一能耗制动有没有通俗易懂的解释,看的头大?请前辈告知

网友A:
电动机运行时,是电动机向负载输出转矩;断电时,负载惯性拖动电动机转,此时负载的能量转换成电能被电阻消耗,产生的阻转矩就是能耗制动。

网友A:
再生制动--负载的能量转换成电能,通过逆变器回馈到电网。

网友B:
交流笼式电机主接触器断开后,由于惯性电机还在高速旋转,此时在电机输入端口通入直流电产生一个固定磁场,转子笼式短路环切割磁力线产生相反磁力场使电机迅速制动停止。这也是一种再生能耗制动的方法。用于接触器控制电路的笼式电机能耗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