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方案选型配置求指导

楼主(2019-05-27):
     现在有 一条地毯 线   客户指定  AB PLC   西门子私服 和变频器   I/O点 一共300左右   私服走脉冲控制   谢谢  AB  有没有 像三菱的 定位模块  加轴的话  可以扩展

楼主:
来大师指导下啊

网友A:
直接联系当地供应商,他们更专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联系当地供应商,他们更专业

网友A:
你只需要把要求极其点数,还有价格控制多少给他们,他们会给你最专业选型

网友C:
AB PLC+西门子伺服

这是给自己找麻烦。

还有现阶段AB 和西门子 运动控制的核心技术都在总线上,脉冲方式并不是主打。日式更擅长脉冲方式。

非要这么搞的话,AB 有2198-ABQE模块,西门子V90也有一款带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