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送料机的送料偏差怎么办

楼主(2019-05-27):
NC送料机使用时,正确的操作、故障处理与维护是确保冲压精度、稳定性与产品品质之根本。NC送料机相比其它空气送料机、滚轮送料机而言,其操作更为简便,主要在触摸屏上设定即可,因此基础故障的处理就成为使用的核心。

NC送料机常见的故障则在于送料误差,在此详细一下其出现的原因和针对性的处理方法:

1NC送料机送料时间不足造成送料误差。

通常由于冲床速度快,而送引起送料时间不够或者送料速度慢,跟不上,造成NC送料机送料不足。

解决方法:NC送料机调整送料角度(通常使用电子凸轮设定或机械凸轮调整),尽可能加大送料角度增加送料时间。加快送料速度,直至跟上冲床速度为止。

2NC送料机放松时间不对造成送料误差。

解决方法:检查NC送料机放松时间是否正确(导针针尖完全插入定位孔开始放松,导针针尖离开定位孔前夹紧,由于气缸反应比较慢,故可提前夹紧,有瞬间放松即可),并针对性的正确调整。

3、搭配冲床使用的模具堵料或拉料,材料在模具里移动不顺畅,或上模离开时会带上材料。

解决方法:将模具卸下修模,直至材料在模具内行走顺畅,模具分离时不会带走材料为止。

4、材料容易变形、窄材料或软材料在NC送料机送料过程中容易变形而引起送料不准。

解决方法:拔掉NC送料机气缸下压的气管,放松压紧弹簧可解决,如上述不行还需更换伺服送料机送料上滚筒,将之换成PU胶滚筒即可。

5、材料打滑引起送料误差。

通常由于NC送料机后面的缓冲区材料过重,或缓冲材料抖动过大,或伺服送料机后面整平机材料架速度跟不上引起拉料现象。

解决方法:降低冲床速度,做托架托起缓冲区材料,避免抖动过大,加快材料架、整平机速度予以配合冲床送料速度。

6、电磁场干扰,NC送料机附近有大电磁场干扰,会造成伺服送料机送料时长时短。

解决方法:搬离磁场干扰,正确接好地线。

7、电源与气压不稳定也会引起送料有误差。

电源不稳定会使机器内部精密仪器进入混乱状态,发出错误指令引起停机产生送料误差等,严重会损害机器内部精密控制元件造成不必要损失。气压不稳定会造成送料机放松不稳定而引起退料现象。

解决方法:接入稳定电源及气源。

8、材料宽窄不一,材料料带宽窄不一会造成模具卡料引起送料不准。

解决方法:更换质量合格的材料料卷。

9、机械原因引起的送料误差:

送料机固定螺丝松动,齿轮上粘有有杂质,滚筒上粘有杂物,滚筒轴承位磨损严重,机械转动部位磨损严重。

解决方法:将送料机重新固定,清洁齿轮及送料滚筒。

文章转载自:Nc送料机http://www.dgyouy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