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数据列队进行工件跟踪呢

楼主(2019-05-27):
有4种工件ABCD在一条流水线上加工,流水线上有5个工位,分别是①上料扫码+视觉检测、②热熔、③锡焊+视觉检测、④锁螺丝、⑤测电阻。根据第一个工位扫码判别是上的是哪种工件,然后工件在传送带上往后传送,后边的四个工位根据工件种类不同,所加工的位置也不同,上料时4种工件混合上料,全靠扫码来识别,然后后边的工位选择对应的加工程序。

问题就是怎么做工件跟踪呢,比如开机运行时,前5个工件的种类分别是B/C/A/C/D的话,程序要怎么做逻辑才能让这5个工件到后边工位时能选择正确的对应加工程序呢?

上个问题后,还有一个问题,流水线中,在①、③工位都有视觉检测,如果检测不合格就立刻把工件推出流水线,此时的话要怎么做工件跟踪呢,因为这个又涉及到剔除了。

以前做过4个工位判断的跟踪,上料时数据给一个1,工位判断时,合格就为1,不合格为0,然后数据左移。但是现在这个有4种工件,而且还有剔除,就不清楚了,请大神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同样,还是移位,不过是4个移位一起移动,欧姆龙PLC我没用过,我用三菱的给你举例。假如A对应M111---M115,对应5站,同样B对应M121--M125,C对应M131--M135,D对应M141--M145,扫描确定哪个产品后就置位对应的M1X1,到第二站时判断哪个M1X2为1,就执行相应的动作,后面的都一样了,遇到不良品,处理后就复位掉M标志位。

网友B:
思路就类似2楼那样,不同功能使用不同寄存器,各自寄存器采用移位指令去实现独立移位功能

网友C:
每个工位一个地址(数据寄存器),四种类别工件分别用1 2 3 4来表示,做资料传送程序,如果每个工位前不止一个工件,可以资料暂存区。每个工位地址里的值表示执行哪种工件的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还是移位,不过是4个移位一起移动,欧姆龙PLC我...

多谢,我还想问一下细节上的,我用什么来触发移位呢,是在每次扫码时触发移位呢,还是每个工位有工件时触发一次呢,而且比如一个工件扫完码等走到喷码时,已经扫过第6个工件了,而且上料是连续不断的,一天可能要做近万个,这样的话一直位移要用的字节太多了。

网友D:
每个工位一个字存储当前工位型号,哪怕你100个工位也就100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个工位一个字存储当前工位型号,哪怕你100个工位也就...

还是不太明白,工位这存储当前工位的型号可以,但是要连续上工件,可能第一个工件到2#工位时,后边已经上了20个工件了,那这20个工件的信息要怎么储存啊,一天加工7000件,这样怎么储存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每个工位一个字存储当前工...

方便贴下图吗,你什么样的结构,看着这回复不太明白,2#工作时1#只能有一个,怎么会20个了

网友E:
刚入门,我也字习一下

网友F:
刚入门,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G: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H:
我也是不太明白,如果一个工件经过连续的5个工位,例如一上件扫描出为最后一个工序应该执行工序动作,但是要跨过前边4个工序到达第5个工位时,前边工位怎么识别来件,以及到达第5个工位时怎么识别,并进行动作。还有他这个工位具体位置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