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伺服控制

楼主(2019-05-27):
20190517163703.pngFB错误是什么,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查看具体的使用手册吧

网友B:
看你这错误是伺服准备信号没有收到,看看伺服是不是正常接线,参数是否正常设置,现场伺服是否报错

网友C:
就截个图 怎么找原因,你这个错误提示是错误的停止,要么就是功能块使用问题,要么就是伺服有故障。

网友D:
刚入门,我也习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