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子棋机器人

楼主(2019-05-27):
五子棋机器人的电脑控制屏幕里的鼠标箭头一直来回跳 但是把电脑屏幕拿出原来的位置放平台上就不跳了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怎么解决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是不是有干扰,或者电源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干扰,或者电源有问题,

怀疑是伺服主驱动器信号 有干扰  尝试了新接地线不行 ,真空发生器的电磁阀断电也不行。只有两种情况不会跳 一个是把控制屏拿上来 一个是直接断掉电气柜的主电路 只连接电脑显示屏的电源 不跳。搞了一天了 还不行。实在想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是不是有干扰,或者电源有问题...

中间在输入信号网络线上加磁环不行,怀疑是电磁阀动作一瞬间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干扰了信号输出 断掉电磁阀电源 ,过一段实际还跳。

网友C:
显示器是CRT的吧?强磁感应与信号无关,注意下显示器背面周围是否有强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是CRT的吧?强磁感应与信号无关,注意下显示器背面周围是否有强磁。

没有吧 放进那个槽子里面 下面是空的 拿出来放平台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回复内容:对:网友C 显示器是CRT的吧?强磁感应与信号无关,注意下显示器背面周围是否有强磁。     内容的回复:没有吧 放进那个槽子里面 下面是空的 拿出来放平台上就好了

好像不是 型号写的是LS120-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