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指令?

楼主(2019-05-27):
TV1((7F2%7$5RKMT[)0(W]H.png请问这是什么指令?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谢谢谢谢

网友A:
比较指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指令吧

S1>S2时吗?

网友B:
是s1<s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s1<s2吗? span="" <="">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指令吧

网友C:
比较指令(小于),S1<S2时Q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