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ECMAE31310ES伺服电机脉冲的问题

楼主(2019-05-27):
关于ECMA E31310ES的默认脉冲是多少,现在网上都找不到说明书了有大神能提供吗 或者提供一下电机的各项默认参数

网友A:
电机参数铭牌上有的,最高转速2000每分钟,你就是发再多的脉冲也是2000转。

10KW,200v

网友B:
试一下这些参数

台达伺服ASDA-B2参数基本设定:

一)P1-XX基本参数设定

1.P1-00.0脉冲型式=2(脉冲列+符号)即脉冲+方向控制方式

2.P1-01=00位置控制模式;P1-01.3=1方向改变

3.P1-32=0表示停止方式为立即停止

4.电子齿轮比参数设定,查手册得知电机尾部编码器分辨率17bit(160000p/rev)

这里有个公式:分辨率160000/1圈脉冲数=P1-44/P1-45

假设P1-44设为160,P1-45设为1.那么1圈脉冲数=1000

就是说,此时,PLC发10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

同时结合齿轮比,同步带周长或丝杆的间距,就可以确定我们达到要求要发多少脉冲了

P1-44电子齿轮比分子

P1-45电子齿轮比分母

分子分母可以随意设定

P1-37初始值10,表示负载惯量与电机本身惯量比,在调试时自动估算

二)P2-XX扩展参数设定(伺服运行平稳必须的参数,可自动整定,也可手动设定)

P2-8=10恢复出厂设置

P2-00位置控制比例增益(提升位置应答性,缩小位置控制误差,太大容易产生噪音)

P2-04速度控制增益(提升速度应答性,太大容易产生噪音)

P2-06速度积分补偿(提升速度应答性,缩小速度控制误差,太大容易产生噪音)

P2-10数字输入接脚DI1功能规划=10 伺服使能SON可以不用接线

P2-15 P2-16 P2-17均设置为1,分别代表正反转极限,紧急停止关闭

P2-47自动共振抑制模式设定 =2持续自动抑振

楼主:
因为原来机器上的PLC坏了要换一个新的重新编几个动作下去需要知道多少脉冲转一圈

引用 网友A:
电机参数铭牌上有的,最高转速2000每分钟,你就是发再...

网友B:
你就发送1000个脉冲,看电机转了多少圈(或者移动多少距离),如何跟着比例推算出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是多少

网友C:
直接上电 用PLC发脉冲  根据走的距离反过来推算

网友D:
没有恢复出厂设置的参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原来机器上的PLC坏了要换一个新的重新编几个动作下...

提供一下你的伺服驱动器信息,这样可以提供说明书,我可以

网友E:
占个点,别沉了

网友F:
刚入门,我也字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原来机器上的PLC坏了要换一个新的重新编几个动作下...-------------------------提供一下你的伺服驱动器信息,这样可以提供说明书,我可以

大神帮我看看,如果有说明书就真的是万分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原来机器上的PLC坏了要换一个新的重新编几个动作下...-------------------------提供一下你的伺服驱动器信息,这样可以提供说明书,我可以

asd b1021-a  1.0kw

网友G: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