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线号问题!

楼主(2019-05-28):
大佬们求助!我想让EPlan按照自己的规则生成线号,但是选择连接点代号(带标识符)总是把所有的连接点代号都显示,我想各显示各的应该怎么办啊,我应该添加哪个选项呢

网友A:
牛逼啊,牛逼啊,牛逼啊

网友B:
我认为这种制作完成的符号 ,大概是不能这样编号的. 你可以查看目标元件的连接点代号定义, 八成是UVW全都有,这样是没法区分的。

建议你先给UVW编上电位定义,这样就能通过电位名称来自动编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