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变量配置问题求助

楼主(2019-05-28):
我按照帮助中的内容,配置一个long类型的变量,寄存器地址这块应该怎么填???

不管配置成40257.0或者40257.1都是显示的实际值乘以65536,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是我配置的哪块出问题???

麻烦各位给想想办法

网友A:
像这种采集的问题,有些时候高低字节是相反的,你需要对高低字节进行取反

网友B:
这个问题很简单,组态王帮助中说的很清楚,使用 SwapL调整长整型字节序。

你只需创建一个变量 SWAPL  ,将看看你这个产品的字节顺序应该是多少就行。

楼主:
原来是要创建这样子一个变量,然后再根据字节顺序给这个变量赋值就能实现。研究了一早上才弄出来..............

网友C:
回复内容:问题解决就好,欢迎您的分享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要创建这样子一个变量,然后再根据字节顺序给...